[求助] 如何用1bit的PIN:译码出三个输出: 输入 0/1/Hz 输出:001/010/100/

楼主(2013-02-28):
芯片只有一个PIN可以用:可以接高,低和高阻(不接)。
输出为001 010 100。
我已经有一个方法可以行得通,但不知有否更简洁的idea,请各位同道分享共同提高:)

网友:
你的方法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目的就是想鉴别出High Z对么,在IO里面做两个大电阻,很弱的拉住IO到一个固定的值V1,在V1上下再产生出两个基准电压,然后两个比较器鉴别。一拍脑门想出的办法,功耗比较大。

网友:
自己有方法还不告诉大家,什么人哪,没诚意哦,哈哈
1bit 出3个code,那只能增加电平level,power/gnd之间接个电阻分压,得到vdd/2
这个I/O就是3电平的,一量化就得到3code了

网友:
用边沿触发即可

楼主:
3 楼的想法可行,但是电路较复杂:)我昨天已经做好了,验证通过,正等老大发话。呵呵

网友:
    方法一大堆,专利一大堆,但tri-state输入的原理只有一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