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中的开关

楼主(2013-02-28):
各位:请问电荷再分配ADC中DAC阵列中的开关一般都用什么实现啊?是用单个MOSFET或互补MOS吗?

网友:
取决于DAC参考电压值,如果比较小,用NMOS,比较大用PMOS,在中间值附近可考虑用CMOS

网友:
nmos
pmos
transmission gate
bootstrapped swi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