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6 的后仿真问题 iodelay2

楼主(2013-02-28):
有两个信号A和B,A从PAD经过一个IODELAY2后到寄存器R,B也是从PAD经过一个IODELAY2后到寄存器R;

从FPGA EDITOR中观察:
      A从PAD到IODELAY2输入端的延时时间是0.168ns,从IODELAY2的输入端到输出端的延时是2.040ns(设delay_value=0),从IODELAY2输出端到寄存器R的延时时间是0.745ns;
      B从PAD到IODELAY2输入端的延时时间是0.168ns,从IODELAY2的输入端到输出端的延时是2.040ns(设delay_value=0),从IODELAY2输出端到寄存器R的延时时间是0.968ns;
      理论上,若信号A和B同时到达的话,到达寄存器R的时间,B应该比A晚0.223ns.但使用ISE自带的仿真工具做后仿真时,B却比A晚2.5ns !!!

哪位高人能够指点一下,做后仿时,内部是怎么运作的,怎么在后仿中产生延时的,还有iodelay2中sim_value到底怎么起作用的,我是黔驴技穷了!!!!

网友:
你遇到的具体情况不清楚, 你调用的应该s6的iodelay模块,这个模块你可以按要求设置delay的时间,
你也可以将信号A 、B打一拍到ioB的寄存器中 尝试一下;ise是怎样后仿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