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菜鸟求教opamp DC gain问题

楼主(2013-02-28):
刚刚开始学analog design, 做opamp的时候,管子查过都在饱和 但是出来的DC增益波形是这样的,有人遇过同样的问题么?大概应该往哪个方向查问题呢?
先谢过.

网友:
AC仿真频率不能从0开始,可以设为1

楼主:
太感谢了!改成1之后gain就正常了!!
想追问一个,不能从零开始是因为spectre软件仿真的设置问题么?

网友:
只是因为你从1开始的auto扫描,系统自动频率是对数坐标而已,你原来的图也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截图你不嫌bmp格式文件大么

网友:
灌水发错地方了,怎么把不想要的帖子删除呢?

网友:
Please plot your waveform log instead of linear scale on x ax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