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关于FPGA数码管显示问题,望大家多多帮忙,再次拜谢啦

楼主(2013-02-28):
最近学习数码管显示的代码编写,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些绕,望大家细细听我到来;
是这样的小弟有一块学习板,然后呢上面的数码管有八个,很普通的需要先进行位选然后才是段选,
然后我有个代码里面需要完成的是同时选中四个数码管然后在一个状态下让这四个数码管同时工作,但是他们又要显示不一样的数字出来,
想问问这个功能实现起来要如何做,能否简单的写一下:
比如现在我定义了一个reg [7:0] sig;reg[7:0] dig;其中sig信号是用来位选的也就是这儿需要选择前面四个数码管,低电位工作;
然后dig信号用于段选,这儿我们需要让前两个数码管显示0.5,后两个数码管显示1.0;
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主要是显示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在同一个状态或者说时刻下显示的,希望有大大能帮忙讲解一下,在此谢过啦~

楼主:
顶上去~~~24小时坐等大神啊~~~

网友:
这个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请前辈多指教啊!现在有八个数码管,我想让前两个数码管显示0.5,最后两个数码管显示3.0,而且是在同一个时候哦,而且这个是在很多状态下的一个状态这样显示,就是我外面写了一个状态机的,下一个状态又让前两个数码管显示1.0,最后两个数码管显示0.5,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卡住了没有办法继续了,就想请问一下这个要如何编写代码实现,望前辈讲解一下

网友:
if(cur_state==x)
begin
sig<=8'b00001111;//片选选中4个要显示的数码管,假设是后4个
dig1<=a;//显示第一个数字0,具体编码方式根据实际情况,dig1接第一个数码管
dig2<=b;//显示第二个数字5,具体编码方式根据实际情况
dig3<=c;//显示第三个数字3,具体编码方式根据实际情况
dig4<=d;//显示第四个数字0,具体编码方式根据实际情况
end
//其他情况依次类推,如果状态比较多可以用case语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先谢谢matrx的解答,不过你可能没有懂我说的意思,想得有些简单了一点儿,我现在想要选中的是四个数码管是要在同时显示的,比如我先需要片选上第一个和第二个还有第七个和第八个这样的形式,也就是dig=8‘b0011_1100;然后现在需要让第一个管子显示0,第二个管子显示5,第七个管子显示3,第八个管子显示0,这样的显示是要同时发生的,你写的那段段选的代码是不能保证同时显示的所以还望再交流

楼主:
在顶顶~~~望斑竹出山啊~~~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我做了一下,供你参考:
每个条件只要赋值你想显示数据给对应的hex就行了;

module (
       display_sel,
       hex1_out,
       hex2_out,
       hex3_out,
       hex4_out,
       hex5_out,
       hex6_out,
       hex7_out,
       hex8_out
       );

input[7:0] display_sel; 片选信号输入
output hex1_out;//用于驱动数码管led;
output hex2_out;
output hex3_out;
output hex4_out;
output hex5_out;
output hex6_out;
output hex7_out;
output hex8_out;

reg[3:0] di_hex1;
reg[3:0] di_hex2;
reg[3:0] di_hex3;
reg[3:0] di_hex4;
reg[3:0] di_hex5;
reg[3:0] di_hex6;
reg[3:0] di_hex7;
reg[3:0] di_hex8;

alway@*
begin
         case(display_sel)//你可以用状态机来实现
                 条件1:       ;
                 条件2:       ;
                 条件3:       ;
               .
               .
               .
          条件(7、8、1、2亮)1100_0011:
                                         begin
                                                       di_hex1=4'd0;
                                                       di_hex2=4'd3;
                                                       di_hex7=4'd0;
                                                       di_hex8=4'd5;
                                              end
        .
        .

                 条件n:      ;
                   default:     语句:
         endcase
end

hex hex1(
       .data_in(di_hex1),
                   .seg_7(hex1_out)
                  );
hex hex2(
       .data_in(di_hex2),
                   .seg_7(hex2_out)
                  );
hex hex7(
       .data_in(di_hex7),
                   .seg_7(hex7_out)
                  );
hex hex8(
       .data_in(di_hex8),
                   .seg_7(hex8_out)
                  );

module hex(
           data_in,
                                   seg_7
           );
input[3:0]data_in;
output [6:0]seg_7;
reg[6:0] seg_7;
always@(data_in)
   case(data_in)
          4'd0 :  seg_7=7'b1000000;//具体值看你的数码管电路
                4'd1 :  seg_7=7'b1111001;
                4'd2 :  seg_7=7'b0100100;
                4'd3 :  seg_7=7'b0110000;
                4'd4 :  seg_7=7'b0011001;
                4'd5 :  seg_7=7'b0010010;
                4'd6 :  seg_7=7'b0000010;
                4'd7 :  seg_7=7'b1111000;
                4'd8 :  seg_7=7'b0000000;
                4'd9 :  seg_7=7'b0011000;
           default:  seg_7=7'b0000000;
        endcase

endmodule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同时是指要延时非常小吗,虽然在always 里面用非阻塞赋值是顺序执行的,但是这个语句之间延时基本可以忽略吧,你可以用工具仿真一下,或者直接下载到板子上看看效果。

网友:
一个状态下驱动一个数码管,频率到达一定程度(超过人眼分辨率)下可以看到同时点亮的效果。由于你的段选是并接式,所以只能采用状态转换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所见到的同时指示频率快到一定程度,人眼分辨不出来刷新频率而已,这个和电视机或者电脑的显示原理一样,人眼看着同时,其实还是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填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前辈的指点,没错,确实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所以我现在采用的是动态扫描的显示方式来实现数码管的显示,不过现在有个问题是关于时钟频率的,这个频率最好是多少才能实现四个管子在同时工作的时候显示的数据是完整的,我设置的时钟频率是50MHz,但是现在出现的实际效果是只有一个可以工作,很奇怪,还望指点,具体我的实现代码在后面还望前辈多多指教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leona1527在百忙之中的耐心指导,代码部分我看了一些书,里面有说到用动态显示的方式来实现数码管的显示,然后我按照我的要求也编写了一个,还望大神给指点一下代码如下:

module sell(reset,clk,seg,dig);
  input    reset,clk;
  output[7:0] seg;
  output[7:0] dig;

  reg[2:0] D;         //状态
  reg     temp1,temp2;      //引入临时变量主要是为了强调下降沿判断为激励有效信号,是其安全可靠
  reg[7:0] seg_r;         //定义数码管输出寄存器
  reg[7:0] dig_r;       //定义数码管选择输出寄存器
  reg[3:0] disp_dat;      //定义数码管显示数据寄存器
  reg[1:0] count;       //定义计数寄存器

  parameter idle=0,half=1,one=2,two=3,three=4;   // idle,one,half,two,three为中间状态变量

  assign dig = dig_r;      //输出数码管选择
  assign seg = seg_r;      //输出数码管译码结果

  always@(posedge clk)      //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计数
  begin
  count <= count+1'b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下降沿复位信号有效
              begin
                D        <= idle;
                temp1    <= 0;
                temp2    <= 0;
    case(count)   //使八个数码管首位四个数码管显示0.0  0.0
    2'b00 : begin dig_r <= 8'b0111_1111; disp_dat <= 8'h0; end
    2'b01 : begin dig_r <= 8'b1011_1111; disp_dat <= 8'h9; end
    2'b10 : begin dig_r <= 8'b1111_1101; disp_dat <= 8'h0; end
    2'b11 : begin dig_r <= 8'b1111_1110; disp_dat <= 8'h9; end
    endcase
              end

    case(D)
              idle:
     if(temp1)
      begin
        case(count)   //使八个数码管首位四个数码管显示0.5  00
        2'b00 : begin dig_r <= 8'b0111_1111; disp_dat <= 8'h0; end
        2'b01 : begin dig_r <= 8'b1011_1111; disp_dat <= 8'h5; end
        2'b10 : begin dig_r <= 8'b1111_1101; disp_dat <= 8'h9; end
        2'b11 : begin dig_r <= 8'b1111_1110; disp_dat <= 8'h9; end
        endcase
        D          <= half;
      end
    else if(temp2)
      begin
        case(count)   //使八个数码管首位四个数码管显示1.0  00
        2'b00 : begin dig_r <= 8'b0111_1111; disp_dat <= 8'h1; end
        2'b01 : begin dig_r <= 8'b1011_1111; disp_dat <= 8'h9; end
        2'b10 : begin dig_r <= 8'b1111_1101; disp_dat <= 8'h9; end
        2'b11 : begin dig_r <= 8'b1111_1110; disp_dat <= 8'h9; end
        endcase
        D    <= one;
      end
              half:
     if(temp1)
      begin
        case(count)   //使八个数码管首位四个数码管显示1.0  00
        2'b00 : begin dig_r <= 8'b0111_1111; disp_dat <= 8'h1; end
        2'b01 : begin dig_r <= 8'b1011_1111; disp_dat <= 8'h9; end
        2'b10 : begin dig_r <= 8'b1111_1101; disp_dat <= 8'h9; end
        2'b11 : begin dig_r <= 8'b1111_1110; disp_dat <= 8'h9; end
        endcase
        D    <= one;
         end
    else if(temp2)
      begin
        case(count)   //使八个数码管首位四个数码管显示1.5  00
        2'b00 : begin dig_r <= 8'b0111_1111; disp_dat <= 8'h1; end
        2'b01 : begin dig_r <= 8'b1011_1111; disp_dat <= 8'h5; end
        2'b10 : begin dig_r <= 8'b1111_1101; disp_dat <= 8'h9; end
        2'b11 : begin dig_r <= 8'b1111_1110; disp_dat <= 8'h9; end
        endcase
        D    <= two;
      end
              one:
     if(temp1)
      begin
        case(count)   //使八个数码管首位四个数码管显示1.5  00
        2'b00 : begin dig_r <= 8'b0111_1111; disp_dat <= 8'h1; end
        2'b01 : begin dig_r <= 8'b1011_1111; disp_dat <= 8'h5; end
        2'b10 : begin dig_r <= 8'b1111_1101; disp_dat <= 8'h9; end
        2'b11 : begin dig_r <= 8'b1111_1110; disp_dat <= 8'h9; end
        endcase
        D    <= two;
      end
     else if(temp2)
      begin
        case(count)   //使八个数码管首位四个数码管显示2.0  00
        2'b00 : begin dig_r <= 8'b0111_1111; disp_dat <= 8'h2; end
        2'b01 : begin dig_r <= 8'b1011_1111; disp_dat <= 8'h9; end
        2'b10 : begin dig_r <= 8'b1111_1101; disp_dat <= 8'h9; end
        2'b11 : begin dig_r <= 8'b1111_1110; disp_dat <= 8'h9; end
        endcase
        D    <= three;
      end
              two:
     if(temp1)
      begin
        case(count)   //使八个数码管首位四个数码管显示2.0  00
        2'b00 : begin dig_r <= 8'b0111_1111; disp_dat <= 8'h2; end
        2'b01 : begin dig_r <= 8'b1011_1111; disp_dat <= 8'h9; end
        2'b10 : begin dig_r <= 8'b1111_1101; disp_dat <= 8'h9; end
        2'b11 : begin dig_r <= 8'b1111_1110; disp_dat <= 8'h9; end
        endcase
        D    <= three;
      end
    else if(temp2)
     begin
        case(count)   //使八个数码管首位四个数码管显示2.5  00
        2'b00 : begin dig_r <= 8'b0111_1111; disp_dat <= 8'h2; end
        2'b01 : begin dig_r <= 8'b1011_1111; disp_dat <= 8'h5; end
        2'b10 : begin dig_r <= 8'b1111_1101; disp_dat <= 8'h9; end
        2'b11 : begin dig_r <= 8'b1111_1110; disp_dat <= 8'h9; end
        endcase
        D    <= idle;
    end
              three:
     if(temp1)
      begin
        D    <= idle;
        case(count)   //使八个数码管首位四个数码管显示2.5  00
        2'b00 : begin dig_r <= 8'b0111_1111; disp_dat <= 8'h2; end
        2'b01 : begin dig_r <= 8'b1011_1111; disp_dat <= 8'h5; end
        2'b10 : begin dig_r <= 8'b1111_1101; disp_dat <= 8'h9; end
        2'b11 : begin dig_r <= 8'b1111_1110; disp_dat <= 8'h9; end
        endcase
      end
     else if({temp2,one_dollar}==2'b10)
       begin
        case(count)   //使八个数码管首位四个数码管显示3.0  0.5
        2'b00 : begin dig_r <= 8'b0111_1111; disp_dat <= 8'h3; end
        2'b01 : begin dig_r <= 8'b1011_1111; disp_dat <= 8'h9; end
        2'b10 : begin dig_r <= 8'b1111_1101; disp_dat <= 8'h0; end
        2'b11 : begin dig_r <= 8'b1111_1110; disp_dat <= 8'h5; end
        endcase
        D    <= idle;
       end

     default:
     begin
      case(count)   //使八个数码管首位四个数码管显示0.0  0.0
      2'b00 : begin dig_r <= 8'b0111_1111; disp_dat <= 8'h0; end
      2'b01 : begin dig_r <= 8'b1011_1111; disp_dat <= 8'h9; end
      2'b10 : begin dig_r <= 8'b1111_1101; disp_dat <= 8'h0; end
      2'b11 : begin dig_r <= 8'b1111_1110; disp_dat <= 8'h9; end
      endcase
      D <= idle;
     end
        endcase
  end

  always@(disp_dat)
begin
  case(disp_dat)     //八段译码
   4'h0: seg_r = 8'h40;     //显示0.
   4'h1: seg_r = 8'h79;  //显示1.
   4'h2: seg_r = 8'h24;  //显示2.
   4'h3:   seg_r = 8'h30;  //显示3.
   4'h4: seg_r = 8'h12;  //显示5.
   4'h5: seg_r = 8'h92;      //显示5
   4'h6:   seg_r = 8'hb0;  //显示3
   4'h7:  seg_r = 8'ha4;  //显示2
   4'h8: seg_r = 8'hf9;  //显示1
   4'h9: seg_r = 8'hc0;  //显示0
      default: seg_r = 8'hff;  //不做显示
  endcase
end
endmodule

代码里的具体触发条件前辈可以忽略,这里面关键的还是集中在数码管的显示上,望给出一些建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主要是需要知道一个什么频率下会出现人的视觉效应,上面有我写的代码,还望大虾给看看,现在把程序烧在板子上出现了显示只能显示一个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E:

    麻烦问一下,我后面修改的代码已经上传了,能不能麻烦看一下,现在的问题有个是关于这个代码里的时钟频率的问题,不知道这个频率设置什么大小合适,我板子上的时钟是50MHz

网友:
人眼对25Hz以上频率的刷新基本就分不出来闪烁了,考虑人眼的舒适程度,一般显示器有50,60,75Hz等几个刷新频率,所以你的刷新频率选择这几个就可以,具体的实现假如用50Hz的时钟频率,一个2位计数器,0,1,2,3,各选择一个数码管,0的时候输出0数码管要显示的数,1的时候输出1数码管要显示的数,依次类推,就可以了,具体的实现请自行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E:

    50Hz?这个频率越高是不是效果越好呢?我现在用的时钟CLK是50Mhz的频率,不知道可否满足呢?不知道前辈有没有看一下我前面的代码,你说的方式可能跟我的差不多,也是动态扫描显示这样的方式

楼主:
看着又要下沉了,立马顶起来,求解放啊~~~~大大们快来看看吧~~这个问题不至于那么难解吧?给信元啊~~~

楼主:
每天都来顶顶

楼主:
求解放啊~

网友:
按照你的要求,我用basys2实验了下,可以实现。见图 照片
代码见附件,驱动的是共阳极4x8段数码管。
实践来看,在切换频率在5khz的时候,效果较好,
频率太快了会出现重影,太小了会闪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xgdliujie,我看看你的方法,不过不知道你有看我前面的代码吗?有关动态扫描显示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代码看了下,大概明白你要的功能了。但是还是感觉你写的代码理解不是很清晰。HDL的所有代码是并行运行的。你可以通过仿真波形和综合结果来比对。
思路大概是对的,通过状态转换来实现LED组显示的切换。每一个状态里面又分几个小状态(实现动态扫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