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各位大神请教:比较器如何实现无极性输入?

楼主(2013-02-28):
双端输入的比较器如何实现无极性输入?或者如何实现输入端口极性的检测????又或者在输入端加一个什么样的电路模块可以实现极性的检测和自动修正???

网友:
使用专门的芯片或者加个桥式电路

网友(2013-04-11):
极性检测的办法很简单:
1、使用正负电源;
2、置运放两输入端为同电位,输出为0;
3、当同相信号到来,输出为高电平;
4、当反相信号到来,输出为负电平。
这种方法只要保证:静态时两输入端同时为0电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