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求助,关于GND/VSSH的连接

楼主(2013-02-28):
刚用一个smic0.18的小设计学做LVS,发现pad上出现了如下问题: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PSBI2F
SOURCE CELL NAME:         PSBI2F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2        12

Nets:             101        76    *

Instances:        143        58    *    MN (4 pins)
                   141        60    *    MP (4 pins)
                     4         4         R (2 pins)
                     8         7    *    D (2 pins)
                ------    ------
Total Inst:       296       129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2        12

Nets:              60        60

Instances:         23        23         MN (4 pins)
                    31        31         MP (4 pins)
                     4         4         R (2 pins)
                     7         7         D (2 pins)
                     1         1         SMN2 (4 pins)
                     1         1         SMP2 (4 pins)
                    11        11         _invv (4 pins)
                     2         2         _invx3v (4 pins)
                     2         2         _nand2v (5 pins)
                     1         1         _nor2v (5 pins)
                     5         5         _sdw2v (4 pins)
                     2         2         _sup2v (4 pins)
                ------    ------
Total Inst:        90        90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SSH                                                  VSSH
       --------------------------                                --------------------------

       --- Incorrect Devices On This Net ---

       (_sdw2b)                                                  (_sdw2v)
         in1: X214/13                                              in2: NET32
         in2: 57                                                   in1: NET19
         out1: P                                                   out1: P
         out2: VSSH                                                out2: VSSH

       Devices:
         X214/M37(36.190,3.220)  MN(N33)                           XI1/MN64  MN(N33)
         X214/M35(35.510,3.220)  MN(N33)                           XI1/MN65  MN(N33)

       (_sdw2b)                                                  (_sdw2v)
         in1: 28                                                   in2: NET22
         in2: X214/13                                              in1: NET32
         out1: P                                                   out1: P
         out2: VSSH                                                out2: VSSH

       Devices:
         X214/M36(35.510,39.240)  MN(N33)                          XI1/MN42  MN(N33)
         X214/M38(36.190,39.240)  MN(N33)                          XI1/MN43  MN(N33)

       X214/M18(13.925,73.605)  MN(N33)                          XI0/MN16  MN(N33)
         g: VDDH                                                   g: VDDH
         s: X214/15                                                d: XI0/NET204
         d: VSSH                                                   s: VSSH
         b: GND                                                    ** GND **
         ** VSSH **                                                b: VSSH

看report应该是GND/VSSH(分别为内核和IO的地)识别有问题,在版图上它们不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吗?请问像这种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看下坐标点的well是不是连上来了~看起来像是没连到VS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