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激励

楼主(2013-02-28):
spectre中电流激励的伪随机码怎么写和导入?

网友:
什么叫电流激励的伪随机码,你是希望电流时有时无还是希望电流时大是小?
在ahdlLib里面有 rand_bit_stream cell,产生随机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电压的伪随机码不是电流的

楼主:
比如time:0p 200p 300p 340p 50p;对应current:0u 0u 10u 10u 0u

楼主:
写入cadence ipwlf信号源

楼主:
相当于产生一个方波 但是他没有固定周期和脉冲宽度

网友:
随机码加一个vccs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