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了用tetramax工作产生测试激励,是不是必须要做dft?

楼主(2013-02-28):
最终目标是为了产生测试激励,是不是必须做dft后,才能交由tetramax处理?
望指教。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是的。
tetramax需要的是dc做dft之后的网表以及dft之后生成的spf文件,spf文件里面有scan的各种信息。

网友(2013-10-16):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如果不做DFT,可以仿照spf文件格式,手动写一个,用来产生测试激励吗?

DFT产生的spf文件中,有一句:

“all_input” = \r36 N 0 \r6 N 1 \r88 N 1NNN;

请教下,这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