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设置原点坐标

楼主(2013-02-28):
ICC中可以任意设置某点为坐标原点吗?
如果可以,该如何设置?

网友:
在create_floorplan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create_floorplan,我尝试了下,貌似不行;
    不过在create_boundary可以设置边界坐标为负来定义原点;但这必须在floorplan之前定义,而我想要的效果是在设计中(比如place之后)来更改原点,类似virtuoso中改变原点位置。

网友(2024-01-07):
move_mw_cel_ori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