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如何设置set_output_delay?

楼主(2013-02-28):
请问大家DC综合时如何设置set_output_delay?这个值是怎么计算的?对设计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根据clock period,外部register setup time,外部组合逻辑delay算出来的,如果不知道外部组合逻辑delay,那么可以用register out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
哦,那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有没有什么公式之类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建议看这个书: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pdf
论坛里有这个的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好的,谢谢!

网友:
错了,clock period不参与计算,你可以画前后两级DFF,看看那些timing之间的关系,就懂了,好好理解下,然后把这两级DFF中间用design切开来看,还可以去看看很特殊的情况,比如不同design的clock的规格方面的差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来这个值?
它的设置又有什么影响呢?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外部组合逻辑延时加上register output的setup time,但是对于前后design的clock的规格不同的就另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这个我再研究研究,谢谢啦!

网友:
就是四楼推荐的那本书,各种情况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