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网表 quartus输入

楼主(2013-02-28):
用DC综合,综合的库是读入的altera cycloneII的db文件现在得到综合后的网表,直接输入quartus,不能compilation,有些底层模块单元不能解析

请问应该加载哪些库文件和环境设置,以便quartus能正确读入网表?

网友:
没有必要这样做,如果你非要这样做,请去找10年前就停止更新了的DC FPGA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只是第三方EDA工具而已,altera是支持第三方EDA输入流程的。   我只是想知道,第三方综合工具用altera FPGA的库文件综合出的网表,quartus读入时应该怎样加入解析的lib,及相关的环境设置。

楼主:
有没有用第三方综合工具综合FPGA网表的,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dc没综合过FPG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试试 synplify or precis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synplify出来的是vqm,可以直接读入不用添加lib的,不过因为是ASIC转FPGA,只有DC的环境

网友:
   DC的SDC约束小改一下就可以在Quartus上带时序综合了。Quartus对SDC的支持比其他任何FPGA软件都要好很多。

网友:
DC是不能综合到FPGA器件上的,因为他的mapper不能将逻辑映射到FPGA的LUT上,而只能映射到标准单元库上。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