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怎样从Schematic电路/Layout版图导出Verilog网表?

楼主(2013-03-01):
请问大家在Cadence中怎样从Schematic电路或Layout版图中导出Verilog网表?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这个可以导出来吗?不应该吧,是不是design flow的东西需要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导出来,所以才来问问。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菜鸟来的,说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菜鸟啊,呵呵!

网友(2013-04-17):
同问,在这块纠结着

网友:
同问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4-03-17):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么?这两天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求指导,我的QQ397347134

网友:
ic5141的tools->simulation->NC-verilog可以从电路导出verilog,但是遇到instance是bus的时候有问题。
还在摸索中。

网友C(2014-07-31):
要看你的电路是想导出模拟的网表,还是数字的网表,流程是 不一样的

网友:
从layout的话calibre的PEX可以弄出netlist,就是parasitic extraction什么的,另外用ADE L 可以从schematic弄出netlist(没记错的话在Simulation选项下面有个netlist)

网友:
但都不是verilog格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晶体管级的电路没法导成verilog吧……可以导成.sp格式的,用于spice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帅哥这个问题你解决没有,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你知道怎么解决么?

网友:
是不是.cdl或者.db文件?

网友(2015-10-22):
同问,如何由模拟IP导出.v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摸索了很久也没解决,你能不能给我指点一下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纯模拟的电路是不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设计的数字后端标准单元库中的单元呢?比如说反相器,与非门等

楼主(2015-12-01):
回复 网友E:

   那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Gds 文件不是晶体管级的吗?即便提取出来也只是netlist文件,也还是晶体管级。verilog描述数字电路,导出ncverilog也只是针对数模混合电路的描述语言,和Verilog还是不是一个东西,因此提不出来。来自研一小菜的愚见。

网友(2017-02-09):
如果是建库,在完成时序信息文件输出后,可继续输出Verilog或者VHDL文件

网友:
SignalStorm的话,alf2veri-alf TT.alf-verilog example.v但是elc就不行了,摸索中。。。

网友(2019-05-30):
有没有知道的  用什么工具

网友(2019-07-24):
我也来问问

网友(2024-04-07):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的电路是想导出模拟的网表,还是数字的网表,流程是 不一样的

那请问一下,数字的应该如何导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