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锁相环中数字delta-sigma调制器的输入位数能不能可变?

楼主(2013-03-01):
从而可以控制小数锁相环的分辨率,比如从16位到20位,那么分辨率相差16倍~请问有同学看到过相关的资料吗?或者说此法不可行,要想改变小数锁相环的分辨率,还是要通过分频器?求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2013-06-10):
搞出来了吗?最近我也在做小数分频锁相环

网友:
分频器不能改变分辨率吧。。。

网友:
postdivider 是可以改变输出分辨率的,为什么要改变delta-sigma调节器的分辨率呢?输入位数固定以后,输出分辨率应该是固定了

网友(2014-05-17):
不懂,等待高人解答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改变,反正这模块是写verilog然后综合出来的,只要你会写就可以。但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是你就设计一个20位输入的,如果你想看17位的精度时,就输一个17位的数给它,改变第17位看频率变化量, 剩下位数固定为零。

网友(2014-09-01):
你用RTL实现的时候,就用位数最多来设计,当你用其他位数的时候,直接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