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从soc导出的gds文件导入virtuoso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3-03-01):
我从soc中导出了我的设计文件的gds,并且merge了std.gds,默认生成了streamout.map,然后导入到virtuoso中,添加了tf文件和map文件,但是显示时标准单元的layout是完全正确的,而我的设计的layout却出现错误,层不对应了,难道说是导出的gds有问题吗,求高手解释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streamout.map你自己要把gds number改成跟你techfile一样的撒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fb中导入设计文件的gds时,添加的map文件是不是这个修改过的streamout.map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你只要确定soc到处gds时的streamout.map是和icfb里tf的层定义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嗯,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就是要自己根据virtuoso中工艺layer显示来写个streamOut.map文件,导出的.gds在virtuoso中就可以正确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