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FG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3-03-01):
时钟信号A经过BUFG后给寄存器R1,R2,R3,R4使用,(R1,R2是内部寄存器,R3,R4是IOB里的寄存器)
时钟信号A经过BUFG出来后到R1,R2的延时都是1.2ns,到R3,R4的延时都是1.7ns,这样有可能出错,
请教有没有办法使到达所有寄存器的延时一样(减小到R3,R4的延时,或增大到R1,R2的延时),谢谢

网友:
加入时序约束条件(约束延时),或者布局约束条件(约束寄存器所处的bank)。

网友:
不明白你的应用场景,
你指的给REG用,是指驱动REG作为时钟使用吧?而不是作为REG的数据使用吧?

我们CARE IOB上PIN脚数据来的时间,还有时钟驱动的采样时间,要求PIN过来的数据有充余的建立保持时间,还有PIN数据间的对齐问题,主要是指IOB附近的ILOGIC 寄存器的输入侧的,对于输出已经是作为内部使用了,问题不大。

对于内部寄存器,保证建立保持时间就可。

网友:
手动布局布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