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DC后仿和PR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3-03-01):
大家好,小弟又有问题想请教各位。
我之前用modelsim将我的RTL代码做了前仿真,波形没有问题。
用DC综合了以后,DC报的timming rpt没有问题,输出综合后的sdf和netlist用vcs做仿真,testbench和前仿真的一样,但是波形前面正确,到某一处输出就全都相继变x不定态了。vcs用的命令为vcs -gui -R top_tb.v +neg_tchk,用的库是smic18_neg.v,sdf反标进testbench中的。
将DC后的网表用astro布局布线,时序约束一样,没有violation后,输出PR后的.sdf和.v,同样在vcs后仿,testbench和vcs命令都相同,这回波形就没有问题,且PR后的仿真加不加sdf以及timming check与否,波形都没有问题。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大家!

网友:
要看X是从哪个地方产生的吧,追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