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基于scan的dft链长的问题?

楼主(2013-03-01):
求助:设计中由于pin 脚不够,扫描链上的dff太多,8000多个。这样是不是太多了些?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一般多少最合适

网友:
请问您设计中DFT用多块的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一个测试时钟,大约有5W多个DFF

网友:
多了就是覆盖率第一点,测试时间长一点,其他没有啥吧

网友:
你测试时钟是多少兆的? 测试时间太长费用不是太高吗,不能降下覆盖率吗

网友:
可以做EDT吧,里面分成多条链

网友(点评):
我想请教一下在edt里分时钟压缩可以怎么做呢? 我在插链的时候只选择了其中一个时钟,然后进行压缩,后续又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EDT是什么?测试设备吗?为什么用EDT测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Mentor的DFT方法,压缩测试,外部测试pin并不增加,里面会分成并行的多条链,所以每条链的长度得以减小,测试时间取决于最长的那条链,测试向量也是经算法压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时钟为20M。链太长会不会导致产生的pattern,在测试的时候影响测试的准确率,比如本来电路制造上没有缺陷,但是测试结果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之前项目用过,但不是我做的,仿真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测试的时候就是不对.不清楚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13-05-11):
回复 网友C:

    个人感觉DFF的数量和覆盖率没有直接联系,决定覆盖率的还是设计本身,比如multi-path,false-path太多,固定值0/1输入太多,FF和FF之间的gate太深(比如夹了几个加法乘法器)什么的。相反,能Scan化的FF的数量不够反而是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ScanChain的长短影响最多的还是测试时间,和最后的结果没关系。因为首先会用专门的chain test pattern来检测制造过程中chain上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