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tech库,dc为什么会综合出反相器链?

楼主(2013-03-01):
dc综合的。用的是自带的gtech库,这个库没有工艺这方面的信息吧?
我大概看了一下,有两个inv连在一起了,就像下面两幅图。
为什么这不能优化掉呢?

网友:
gtech库不就是dc自带的类似foundry给的库一样的么?
dc是先综合成gtech库,然后map到指定的工艺库的吧

网友(2013-11-15):
这个buffer,DC给你优化的,解决线延迟或者时钟树,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