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extraction LVS SPICE 中ICV CELL 怎么去掉让它直接提到管子级别

楼主(2013-03-01):
calibre extraction LVS SPICE 中它会产生很多ICV*的cell  在那里可以让它不需要提取成ICV的cell 直接提取到管子级....
大侠们先谢谢了....

网友:
试试面板上的 turn off recognition gates 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不行的,那个是layout VS sch对比的门级的选项...很早就试了。我现在怀疑是不是要把LVS extract rule 修改下,但是是那个选项还不太清楚

网友(2019-06-17):
同问,请问大虾找到解决办法没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只需要两个设置,一个是LVS RECOGNIZE GATES TURN OFF,还有一个就是设定LVS对比模式为FLATTEN模式,提出来的版图网表就是全晶体管级的了

网友(2021-06-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必须要分模块,不能用FLATTEN的模式跑出来,想问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