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CI9054开机启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3-03-01):
我查了一些资料,1、板上没有焊接EEPROM。 这时如果还想调试PCI卡的话,就需要把TEST引脚下拉,EEDI/O引脚下拉。但在开机的时候要把TEST引脚上拉一下才能进入系统,这时PCI卡采用默认的配置数据。2、 板上焊接空白的EEPROM,这也是我们进行在线烧录时的情况。这时需要把TEST引脚下拉,EEDI/O引脚上拉。但在开机时需要把TEST引脚上拉一下才能进入系统,如果卡硬件没问题,系统会提示找到新硬件,并提示安装驱动程序。安装好驱动程序之后,打开PLXMON,这时EEPROM的标志会呈现黑色,即可访问状态,点击该标志,会打开EEPROM的内容。3、按照第二步的步骤烧录好EEPROM之后,下次再进入系统便可直接进入了,这也是正常操作的模式。这时的配置也是TEST下拉,EEDI/O上拉。

我设计的PCI板卡,由于TEST引脚被我接地,EEDI/O接了个3.9k的电阻拉高。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请大神们帮忙。
1、不能在开机前插入板卡,否则一直黑屏,只能在滚动条的时候插入板卡。2、进入系统后,虽然能够识别板卡,但是设备管理器里一直显示:该设备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使用(错误代码12)。3、当配置好EEPROM后,TEST拉低,EEDI/O拉高后就能正常进入系统吗?
在测试的时候,开机滚动条在滚动时插入板卡,计算机能够识别板卡,并且能通过sdk配置eeprom的寄存器。但是20次中才能成功一次,多数情况都是该设备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使用(错误代码12)。在BIOS里我找到了板卡的信息,现在主要问题就是进入系统后,该设备找不到足够的资源可以使用(错误代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