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 SNR仿真时频谱中出现了输入信号的各阶谐波,求解答

楼主(2013-03-01):
我现在在做一款连续时间的Sigma-Delta ADC。系统设计为单环3阶3位电流反馈,并采用了半周期延时补偿。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仿真SNR时,频谱中出现输入信号的各阶谐波,使得在接近DC处的噪声很大,系统SNR上不去。输入信号频率为500K。
上图为matlab系统建模后的理想频谱。可以达到87.6dB。

这张图是实际的电路仿真的频谱。可以看到在DC,1M,1.5M处出现可谐波。SNR只有71点几dB。
请问如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记得1次谐波是非线性引起的,2次谐波是非对称引起的,1.5次呢?

网友:
DAC开关时候把信号卷进来的,DEM没做吧?
没看到DC的谐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输入信号中心频率是500K的,没有出现1.5次的啊。

网友:
信噪比60多一些,实际电路做的与理想差的多一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仿真的时候DAC用的是理想的电流源。我反馈回路中用了三个DAC,当然反馈电流不一样。电路工作的时候反馈电流是一直存在的。您说的DAC开关是指的什么时候开关?还有就是我不太懂您说的DEM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的开关是实际电流镜的开关,DEM是校准电流镜失配的模块,既然你说是理想的,那么和这个没关系。可是你帖子说是实际电路阿。。。
    你最好说明哪些是理想哪些是实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仿真时用的除了电流源之外其他都是实际电路。包括放大器、比较器和DAC驱动电路。我也尝试着改变滤波器的参数寻找问题大根源,发现没有用,都会出现相同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了。如果解决这个问题,估计会达到80dB左右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他不变,你把运放换成理想的仿一下,看看结果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起初的想法是想用全理想的去仿真的,但是我一旦把放大器换成理想的,仿真就会报错,说mos管超过了最大电流被击穿,我就很无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一次谐波是非线性造成的,二次谐波是由失配造成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报错?这种应该是warning啊,理想运放就用vcvs就行了啊,规定好max/min output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错了,只有奇次和偶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看下拉扎维非线性与失真那章。

网友:
减小输入或(和)参考电压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弟也在学习做一个sigma-delta ADC  想问你一下在simulink中怎么测试ADC的SNR啊?刚开始接触,很多不懂,见谅,求指导一下

网友(2013-04-01):
兄弟,做的怎样了?交流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matlab行为建模时的半周期延时是怎么做的啊?非常感谢!

网友:
我发现你的输入信号用的是0dBFS,这样很容易造成overload,可以将如入信号amplitude改成-3.5dBFS或者-6dBFS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发现确实是积分器的非线性引起的,引入了谐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DEM做了,采用的是DWA算法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最终发现时积分器非线性引入谐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啊,以后我研究sigma delta时候请教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谈不上,大家相互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输入电压是FS的0.8倍,这么大的输入应该是安全的输入电压吧。还有就是,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出来我输入的是0dBFS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matlab仿真,吧里就有相应的函数文件的,你找一下应该能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SDtoolbox里面没有半周期延时模块,只有单位周期延时模块。那就把单位周期模块的采样时间手动改为时钟周期的一半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向您求教个问题,现在我实际电路仿真出来了,我想计算它的THD,但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知道在feedforward结构的经验值: 3rd-order的modulator用0.5或者0.67的VFS,而2nd-order用0.67或者0.75。
   我看你的PSD上信号在0dB所以以为是你用的VFS的输入幅度,因为我一般画PSD时候都是refer到VFS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dtool里面没有计算thd的命令么,你可以自己补上很简单或者下载其他功能比较全的toolbox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olbox 里面有是吧,好的,我找找哈。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子啊,我没有做相应的换算呢,图中是直接仿真得到的结果。我想问一下,你所说的经验值,考虑了量化位数了么,对于多为量化来说这个经验值是不是可以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得麻烦您下,我在toolbox里面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计算THD的.m文件呢,能不能具体说下是哪个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否涉及版权,你想要的都有,自己研究下吧,我不好多讲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非常感谢啦,我自己研究下,谢谢。

网友(2013-07-31):
回复 网友E:

   您好,请教下   1 feedfowrd结构的电容加法器部分的电容该取多大的值合适呢?
   2 我现在正在学做3阶前馈,发现用verilog-a做行为级仿真的时候,带内谐波比较大,有奇次也有偶次的,导致信噪比与matlab结果相比下降严重,是怎么导致的呢? 我觉得不应该存在非线性啊或者是失配啊?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请问fft程序里怎么才能把PSD坐标refer到VFEF(不是VFS)??我看过一些别人的程序都没有这个操作,谢谢

网友(2013-11-05):
回复 楼主:
同学你好,我现在也在做连续时间Sigma-delta,DAC采用实际电路,但是并没有人为地加入失配,那么这个时候DAC会有失配吗?
    需要做DEM吗?DEM是数字实现?能给我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实际电路中如果没有人为加入mismatch,仿真是看不到mismatch带来的影响的。一般mismatch的影响都是在行为级仿真中就可以验证。

网友H(2014-04-25):
回复 楼主:

   积分器的非线性怎么消除,同遇到这个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请赐教

网友:
同问怎么消除奇次谐波??

网友(2015-04-29):
我在simulink仿真的时候就有谐波,cadence电路的时候  也有谐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你现在sigma-delta做的怎么样了,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能提供一份你所说的函数文件吗

网友(2017-03-22):
回复 楼主:

   怎么消除积分器的奇次谐波(主要是3次和5次)的,求指教!!!在这里跪求楼主回复一下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2021-12-13):
引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请问能不能请教您一下如何消除积分器的谐波呀,还有怎么看积分器的谐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