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法通过help菜单打开帮助文档

楼主(2013-03-01):
我想使用cadence ic的帮助文档cdsdoc,系统是redhat ES4,只有mozilla没有netscape,请问要怎么操作?

网上说在.bashrc里加一行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就可以了,我试过不行
另外请问 该系统的Mozilla的所在路径是否是 /root/mozilla

以上已问题解决,下面为新问题,留待以后再继续
运行 cdsdoc -test,全部通过,进入cadence,点help可以弹出下级菜单。但是继续点击帮助文档名,报错“cannot be opened due to error"。回到终端运行cdsdoc命令,返回错误:“Warning: Cannot convert string "-b&h-lucida-medium-r-normal-sans-*-140-*-*-p-*-iso8859-1" to type FontStruct"
进入cdsdoc library之后,仍然无法打开任何帮助文档,报错API故障,叫联系cadence售后。。

mark一下,以后有需要了再继续解决吧.

网友:
cdnshelp这个命令管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输入那个命令?
在终端里输入cdsdoc -test命令, 检测结果说netscape路径设置不对“Checking Netscape, make sure Netscape 4.51 (or higher) is in your PATH ...

          --- Warning: Netscape NOT found ---”
其他都没问题。

截图如下

网友:
估计没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没有netscape,系统自带的是mozilla,就算是装了,要怎么告诉cadence浏览器装在哪了呢?我翻遍了文档帮助都没有讲怎么定义PATH

网友:
回复 网友B:

    /home/tools/cadence/IC615/tools/bin/cdnshelp,你相同路径下有没有?

网友:
ln -s 一个名为netscape 的link 到mozilla的执行文件,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ols/bin/ 下面没有cdnshelp,我是5141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mozilla的执行文件在哪里的,我到处都找不到 只知道在aplication-internat有启动mozilla的launcher,然后在 /root/.mozilla里边又见不到什么貌似是可以执行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运行如下指令 ln -s /usr/bin/firefox /usr/bin/netscape 软连接成功,运行 cdsdoc -test,已经全部可以通过了,进入cadence,点help可以弹出下级菜单而不会向之前那样报错了。但是继续点击帮助文档名,仍然会报错“cannot be opened due to error"。回到终端运行cdsdoc命令,返回错误:“Warning: Cannot convert string "-b&h-lucida-medium-r-normal-sans-*-140-*-*-p-*-iso8859-1" to type FontStruct"
mark一下,以后有需要了再继续解决吧.

多谢楼上两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