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 3dB电桥

楼主(2013-03-01):
射频信号经过1个3dB电桥后经2个LNA(这两个LNA相当于并联)放大,然后又经1个3dB电桥后,输入到下一级,请问为什么用3dB电桥而不直接将射频信号传至LNA?

网友:
是因為要混和不同頻率的信號進去嗎?
請問是甚麼功能的電路呢?!!!

网友(2013-06-15):
回复 楼主:

    3dB电桥与两个LNA构成了一个平衡放大器,理想情况下无反射 ,因此S11和S22很好 而且带宽会有一定增加

网友:
啥是3dB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