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环境下,save后无法load state,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01):
如图,显示的是一个句点,和两个句点,根本就没有之前保存的文件名,有时候能看到保存的文件,但加载之后仍跟没加载一样。系统为redhat ES4,ic5141 base。不想就为了这么个问题打补丁。

网友:
也许目录不对,也许simulator不对。
能打补丁就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死了 界面就跟死了似的,看了一下保存目录里边是有东西的,但死活load不了,连“delete state”都没反应

网友(2013-05-31):
我也是,如果不保存数据,空的,是可以,能load,但是如果有具体内容,SAVE STATE 后再LOAD STATE 就是楼主的情况。但是在~/.artist_state 能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解决办法记得告诉一下咯

网友(2015-10-13):
我这边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问题解决,原来是目录选择不对引起的,你们试着不要选默认那个目录(就是不要默认~/.artist_state),然后browser到你之前保存state的地方,,注意!!这时你试着将目录不要一直指向最后,你可以一级一级向上指,就可以加载进去了。

网友(2025-08-13):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原来是目录选择不对引起的,你们试着不要选默认那个目录(就是不要默认~/.artist_state),然后bro ...

厉害,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