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lvaco软件仿真提取参数vt后怎么用Tonyplot显示出来!

楼主(2013-03-01):
求助各位大侠,小弟现在要用Silvaco仿真一个PMOS,提取它的vt参数,然后想做一条Vt随时间的变化曲线。请问提取Vt参数后怎么怎么用Tonyplot显示。先谢过!

网友:
开启电压随时间变化?好像不行吧。我只会提取VT

网友(2013-04-07):
Atlas中,你可以做 AC, TRANSIENT 分析,但是我没有直接的例子。这是手册的一段。希望你看得懂。
Transient Simulation Example
The following sequence is an example of a time dependent solution. The METHOD statement specifies second-order discretization, automatic time-step selection, and an automated Newton-Richardson procedure.
The first SOLVE statement then computes the solution for a device with 1V on the base electrode and 2V on the collector in steady-state. The second SOLVE statement specifies that the base electrode is to be ramped to 2V over a period of 10 ns and is left on until 25 ns. Each solution is written to a file. The name of the file is incremented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at described for a DC simulation (UP1, UP2, and so on). Note that an initial time step had to be specified in this statement.
The third SOLVE statement ramps ther base down from 2V to - 0.5V in 20 ns (end of ramp is at =45 ns). The device is then solved at this bias for another 55 ns (out to 100 ns). Each solution is again saved in a separate file (DOWN1, DOWN2, and so on).
No initial timestep was required since one had been estimated from the last transient solution from the previous SOLVE statement.
Finally, the fourth SOLVE statement performs the steady-state solution at Vbe = -0.5V and Vce = 2V.
METHOD 2ND TAUTO AUTONR
SOLVE Vbase=1 Vcollector=2
SOLVE Vbase=2 DT=1E-12 TSTOP=25E-9 RAMPTIME=10E-9 OUTF=UP1
SOLVE Vbase= –0.5 TSTOP=100E-9 RAMPTIME=20E-9 OUTF=DOWN1
SOLVE Vbase= –0.5 Vcollector=2

网友(2014-10-12):
这个软件也需要编程吗,可以图形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