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周期性抖动问题

楼主(2013-03-02):
带隙基准抖动

带隙基准抖动
这是带隙基准仿真波形。这款带隙基准用于RFID芯片中,当整流出来为周期性波动电压时,供给带隙后,带隙输出也会发生周期性抖动。在单仿带隙时,DC仿真和瞬态仿真都没有问题,可以稳定输出。但是如果瞬态加周期性电源,带隙就会出现周期性抖动。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是放大器的原因吗?电源抑制比不够吗?跪求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啊?自己顶一个。

网友:
你的BGR在该频率的PSR很糟糕:) 请改善PSR性能。。。。如加一级RC滤波再给BGR供电就会好很多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改善电源抑制比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个人愚见,加周期性电源,应该是你的带隙的恢复时间不够,你把时间设置长一点试试,比如200us,看你的间隔也就十几us。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是半波整流,干嘛不用全波,就没有这么大的文波了,整流输出必须加大的储能电容,你没加。还有你最好让LDO给bg供电而不是rec的输出,这是一个环,你要设计启动。

网友(2013-04-09):
PSRR的问题了。

网友:
PSRR有严重的问题,这个是关键,你这个BG应该没有加运放吧,带负反馈的电路,一般不会有这么差的PSRR。可以在Vref输出加电容,降低纹波。。。

楼主(2013-07-15):
回复 网友B:

这个都加了。。整个环路PSRR最差时在40多DB,而且很怪异,是不是哪里出错了,贴个图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PSR+差的问题,没那么简单。从交流分析看,很可能有管子工作在线性区。100MHz PSR+是这样的一种分布,个人经验看,完全是错误的,不知楼主为何会相信这个结果?出现振荡那是各种问题的叠加了。建议你检查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一步步来完成调试和仿真验证。

网友:
怎么可能是psrr的问题呢,要做成这么烂psrr也不容易

网友(2016-08-18):
请问怎么改善PSRR

网友:
楼主的仿真结果有问题的,楼上的PSRR,一般看你什么结构了
如果是LDO,NMOS的PSRR要好一些

网友:
20us的周期,需要加的RC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