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图形问题

楼主(2013-03-02):
对一个电路的输入电压做直流扫描仿真,请问仿真结果图形如何使横轴为电路某条之路的电压,而不是输入变量呢,即绘制输出随某条之路电压的变化

网友:
在waveform窗口中可以完成这个操作
1、将所需的两条曲线输出到waveform窗口中;
2、双击横轴,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plot vs.为你想用作横轴的曲线名,点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