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PCB设计问题

楼主(2013-03-02):
allegro 中PCB修改 如何删除不用的走线 不误删网表中...谢谢

网友:
可以在display菜单下点show rats-Net,然后在option标签下选择走线所在的层,find标签下只选择cline,
find by name下的对话框中输入要删除的net名称,回车即可将该网络走线高亮,然后右键单击该走线即可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