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E调用modelsim仿真中出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3-02):
用ISE调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和警告:

do {phaadd_tp.fdo}
# ** Warning: (vlib-34) Library already exists at "work".
#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10.1a Compiler 2012.02 Feb 22 2012
# ** Error: (vlog-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E:/vlsigd/graduation project/hardware/nco/nco/work/_temp' at "E:/vlsigd/graduation project/hardware/nco/nco/work/_temp".
#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Library work not found.
# ** Error: Verilog Compiler exiting
# ** Error: D:/modeltech_10.1a/win32/vlog failed.
# Error in macro ./phaadd_tp.fdo line 23
# D:/modeltech_10.1a/win32/vlog failed.
#     while executing
# "vlog  "phaadd_nco.v""

我已经编译过库了,重新试了好几次,同样的方法在师兄的电脑里就可以,为什么我就不行呢?有没有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
貌似是没有vm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看一下vmap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