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dc时对多个时钟的处理

楼主(2013-03-02):
本来时钟是800M,现在想分成由两个反相400M时钟控制的两个通道,分别处理完数据再交织输出,即800M时钟的奇数个上升沿输出chanel_1的数据,偶数个上升沿输出chanel_2的数据。请问,在sdc中set false path需要做特别设置,以使DC不会检查800M时钟的奇数个上升沿到chanel_2的时钟(或者800M时钟的偶数个上升沿到chanel_1的时钟)之间的通路吗?

网友:
采样时,可以设multicycle -end 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本人小白一个,刚学后端,能不能说详细点,这句话什么意思,要写在sdc里还是运行dc的脚本里呢?

网友:
写在sdc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