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源open问题

楼主(2013-03-02):
我在encounter中verify connect 发现VDD和GND是open的,
但LVS能通过,可不可以不管encounter中的open,认为VDD/GND是连接上的啊?

楼主:
求教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否解决??俺icc也遇到了

网友:
好好分析下比较靠谱
LVS通过很容易,但是片子出来靠谱么?分析连接的合理性,或者做个pwr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