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实际制造经验的高人,要求两个MOS管比例为一,比例可以做的很精确吗?谢谢

楼主(2013-03-03):
请问有实际制造经验的高人。
要求两个MOS管比例为一,但绝对尺寸不严格要求。
比例可以做的很精确吗?精度能达到多少。
(我看书上说可以做到比例很精确,但到底精度如何,我对此一无所知。)
是尺寸大点比例精度高呢,还是比例精度与尺寸无关。
请问有没有讲述这方面的书或文献。谢谢

楼主:
没有等到回答啊,自己顶一下,继续等。。。

网友:
两个管的mismatch好像有一个公式 A/sqrt(WL)。A是一个系数,WL是管的宽长。管的面积越大mismatch越小。详细的可以参考这个文章 1989 JSSC, “Matching properties of MOS transistors” by Marcel J.M. Pelgrom。

网友:
看看sansen的那本《Analog Design Essentials》,里面讲到了管子的失配。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

楼主:
谢谢诸位的解答。

网友:
which parameter do you care about?

网友:
回复 楼主:

#3以上的回答是唯一有效的,如果一个共同的质心的完美布局设计完成。由于梯度晶片上的晶体管的尺寸增加(他们并排放置,即没有共同的质心),比规模增长匹配点后得到worser,因为两个晶体管的中心,成为远的渐变效果占主导地位。因此,除了pelgrom式的布局效果和渐变显示其效果。Pelgrom公式一般一阶确定共同的质心的设计和接近晶体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还是说英文把,我们能看懂,但是你翻译后,就看不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管匹配的精度,不仅仅是尺寸,还要看应用的场合。
    比如,MOS管作为运放的输入对管,它们的匹配精度一般做到比较高,严格的场合会做到千分之五。一般,在电流为5uA级别时,W和L大约分别取最小尺寸的20倍和4倍,vdsat取100mV左右,个数4:4,版图采用二维同质心布局可以达到这样的精度。MOS管做电流镜时,Vdsat对镜像的精确度影响很重要,而Vdsat往往受限于电源电压,是一个很难提高的值,一般取200mV左右,尺寸取大点,镜像精度可低于1%。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这些参数的选取与工艺的参数有密切的关系,需要按实际工艺参数来取值。
    这里的精度指的是它们的失配比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一篇2003年的jssc论文     understanding  mosfet mismatch for analog 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非常受益。

顺便也谢谢楼上诸位,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