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得到DCDC芯片的效率图

楼主(2013-03-03):
系统效率曲线

系统效率曲线
如何得到DCDC系统的效率曲线图? 像一些datasheet上的效率图,是描点得到还是有专门的仿真方法或者测试方法?
谢谢!

网友:
通过测试电源处输入的功率和输出的功率,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曲线是通过一个一个的点绘制出来的,设计电源之前一般都会设计一个最高效率点,然后再去测试,测试的点是自己定的。

网友:
同问 看着神奇  却不知为何来

网友:
originLab软件或者excel描点

网友(2013-07-01):
取多点测试,然后图形软件处理

网友(2014-03-25):
输入电流输出电流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起!

网友:
我一般是描点。注意在load上选取current source而不是电阻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