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下安装cadence ic610启动lmli时提示未找到命令

楼主(2013-03-03):
ubuntu下安装cadence ic610启动lmli时提示未找到命令

/home/strom/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行 1176: FEATURE: 未找到命令
/home/strom/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行 1177: CDB4ADDC86F37FD34156: 未找到命令
/home/strom/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行 1181: FEATURE: 未找到命令
/home/strom/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行 1182: ED447DECB848A140C57C: 未找到命令
/home/strom/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行 1186: FEATURE: 未找到命令
/home/strom/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行 1187: uncounted: 未找到命令
/home/strom/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行 1191: FEATURE: 未找到命令
/home/strom/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行 1192: uncounted: 未找到命令
/home/strom/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行 1196: FEATURE: 未找到命令
/home/strom/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行 1197: 5D345D3CAF7E3903E87D
。。。。。。。“
那个大侠指点下什么原因?

另外,启动icfb时提示

e Display :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3
\e Display :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4
\e Display :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5
\e Display :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6
\e Display :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是不是因为没关闭3D特效,我尝试关闭,但是进不了X window,桌面都没了,所以再ctrl+alt+f1,打开/etc/x11/share/xrog.conf删掉设置才重新显示桌面。
求解决办法

楼主:
哪位前辈指点一下,感激不尽啊!!!头疼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license的问题吧,换一个license看看。

    第二个问题:修改xorg.conf的时候,不要有中文字符,仔细看看,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敲进去,不要复制粘贴别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重新装了一遍,可用了

网友(2013-07-17):
thx 是什么东西,求解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