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镜像电流受电源电压影响

楼主(2013-03-03):
Current

Current
求教大家一个问题:绿色的电流是电流源产生,很稳定。而红色的电流为什么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两路电流源,电流镜尺寸一样,为什么电源电压在2.7V-6V范围内线性增大的时候,镜像电流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网友:
会不会是沟道调制效应引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1um ?

网友:
可以的话,改个cascode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正常,两个MOS的VDS差异很大,想精确copy,可以用cascode来shielding较大的VDS变化!

这个要看应用!

网友:
NM17 管的漏电压几乎正比电源电压变化,而NM17的L=1um,这个管子沟道调制会很强。而且这个管子的沟道会产生较大的衬底电流(糟糕哦,热载流子),你可以看下VDD=6V时,这个管子衬底电流有多大。至少几百nA把。建议增加NM7 L长度,或用cascode。

网友:
用Cascode效果比增加L好

网友:
看到了1920x1080产生了强烈的要抛弃我那相依为命的m350c的欲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衬底电流与沟道调制效应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两回事,我知道的没什么关系

回复:lovelyb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