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rary compiler 创建.db文件

楼主(2013-03-03):
我运行了lc_shell-t后读入了自己的.lib的文件(read_lib  smic_dd.lib)提示读取成功了
然后我就write_lib smic_dd.db
然后就报"the ...smic_dd.db"library has not been read in yet.
是我语句错了吗?时间急···只好等各位直接指点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小弟啊

网友:
应该是write_lib命令的格式有问题,需要library_name;文件名用-f选项(以前版本);help看一下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谁 能具体的说说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谁能告诉我具体怎么弄啊···

楼主:
这个问题我知道了  因为我给文件的命名为test.lib 而里面的是另一个名字 所以我在write_lib test 的时候老是说库还没有读入。 其实write_lib 的库名要与test.lib里面的库名一致。

网友:
1、read_lib abc.lib

   2、write_lib -format db abc -output abc.db

这两句可以生成,我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我也去试试···谢谢兄台··

网友(2013-11-29):
学习了,我想问,别人已经弄好的.lib文件和.db文件我拿来直接用是不是可以,还有,我每次把.db文件复制到我要运行的当前文件夹就可以了,是不是不用把.lib文件也弄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db还是lib主要是看你的软件要那个文件····而且用的时候不要copy。直接指定路径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object写错了,man一下command!

网友(2014-11-13):
回复 网友A:
我的出现了

The '2.db' library has not been read in yet. (UIL-3)
我是将abc改成了2的,请问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要自己改名字,你打开.lib文件,里面写的是啥lib就用啥名,跟文件名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 我打开了一个 .lib文件,如下:

library(ih55lp_hd_rvt_ff_1p32_125c_basic) {
  delay_model : table_lookup ;
  time_unit : 1ns ;
  voltage_unit : 1V ;
  current_unit : 1mA ;

那我直接用 ih55lp_hd_rvt_ff_1p32_125c_basic 就可以了 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lc_shell> write_lib -format db ih55lp_hd_rvt_ff_1p32_125c_basic -output ih55lp_hd_rvt_ff_1p32_125c_basic.lib
Wrote the 'ih55lp_hd_rvt_ff_1p32_125c_basic' library to '/home/szl/project/mh5510_backend/encounter/enc1/lib/ih55lp_hd_rvt_ff_1p32_125c_basic.lib' successfully.
1

成功了 但是它把转换后的.db文件放到哪里了呢
我是用这两个命令的:read_lib ih55lp_hd_rvt_ff_1p32_125c_basic.lib
write_lib -format db ih55lp_hd_rvt_ff_1p32_125c_basic -output ih55lp_hd_rvt_ff_1p32_125c_basic.lib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是不是该写

write_lib -format db ih55lp_hd_rvt_ff_1p32_125c_basic -output ih55lp_hd_rvt_ff_1p32_125c_basic.db
而不是

write_lib -format db ih55lp_hd_rvt_ff_1p32_125c_basic -output ih55lp_hd_rvt_ff_1p32_125c_basic.lib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呃,你要转.db当然-output后面应该是XXX.db了……命名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改好了!多谢女侠啦!

那这个 lc_shell 可不可以把 db转成 lib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用过,感觉应该也可以,你反过来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貌似不行,试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吧,没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啊 看你在线 问你个问题啊 我搞了半天没弄懂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图是一个block (不是chip),问
1)有多少timing path
2)place之后,假设setup和hold都正好为0ns,然后插入时钟树,树的完全平衡的,WC的时钟树insertiondelay是0.2ns,BC的insertion delay是0.1ns,这时做STA,会看到timingviolation吗?有多少条violation,各违反了多少ns?

这是陈版主之前说的一道题目,帮忙看下第2问 为什么reg2out会有setup违例呢, 是违例了 0.2 还是 -0.2

网友(2015-12-15):
回复 网友A:

好用,谢谢。

网友(2016-04-21):
library () 中的名称要求与 write 的名称一致

网友(2017-06-07):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7-10-18):
library compiler如何输出 运行日志呢

网友(2020-08-27):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是不是该写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也在lc_shell进行lib2db,lc_shell version是2017年的,好像read_lib&write_lib这两个command不能用了,是转换成哪个command?直接read ./*.lib???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