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想知道异步boost,空载是怎么处理?

楼主(2013-03-03):
本人菜鸟,刚接触boost,发现加了blank电路后,最小占空比受限制,空载时容易出现电压升的很高的情况,请问该怎么处理啊?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是设置OVP,当电压高到某个阈值,关switch,然后当output电压低到一个值,再打开。

网友:
这个是正解呢  但是有没有列子供参考呢 谢谢二楼主

网友:
PSM控制,关同步管,用其寄生二极管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