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 求助

楼主(2013-03-03):
请教各位大神,我正在做14位电流舵型DAC,请问SFDR前仿至少到多少dB才能开始考虑画版图??多谢各位指教了

楼主:
自己先回一个别沉了。我现在做到70多了。

网友:
多少都没用,要边做版图边仿真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一个学生,也在做DAC的毕设,我想问问你的SFDR如何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不调好怎么画版图呢??我现在电路的SFDR都不高啊,还有版图注意的是哪些问题呢?电流源的摆放?

网友:
仿真很难模拟Mismatch导致的SFDR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Q875798842 加我详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请问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小mismatch呢?电路上的和版图上的都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楼主:
回复4楼做DA毕设的那位,我Q875798842 加了一起讨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matlab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