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加脉冲群干扰或接触放电后的latch up问题

楼主(2013-03-04):
最近测试了一颗通信芯片,在通信端口加脉冲群干扰,或者打接触放电8000V,芯片的电压会从5V跌落至2V进而保持不变,且芯片逐渐边变热。重新上电后芯片恢复正常工作,再次打干扰和静电又出现同样现象,请问这是不是产生了latch up?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产生的原因呢?

网友:
关注中,也遇到了这种问题,不过我用的SCR结构的ESD,猜测是holding电压太低,如何提高hold电压呢?

网友:
应该是Holding电压过低导致的,你可以尝试一下把通信端口处的ESD保护芯片卸下来再焊另一款你知道它的特性参数的ESD防护芯片(即Holding电压高于5V),再重新加脉冲干扰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能从SCR的器件结构或者版图上来改进了,而且这方面好像也是高压ESD研究的一个难点吧。我记得EDL上有篇论文,用的一种名为Segmented SCR的版图结构,对保持电压的改进貌似挺明显,你可以试试看。对了,你是做ESD设计的嘛?

网友:
从测试结果来看,与latch-up的现象很一致;
为了进一步确定,可以对芯片做下latch-up测试,找到有latch-up 风险的引脚。特别是电源结构的latch-up 裕量是否足够。

楼主(2013-04-27):
回复 网友A:

    holding电压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ESD做在里边了,TVS管在外边加的。怎么办?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叫电源结构的latch up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andyjackcao

    什么叫电源结构的latch up呢?
谢谢!
引用 网友D:

芯片里面有电源到地的ESD结构(电源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噢,一般会有电源对地的ESD结构吗,感觉之前见过的大多是引脚分别对电源和对地的ESD结构,没有直接放在电源和地之间的ESD?这种ESD会应用在什么地方呢?电源PAD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啊,电源pad之间不是直接power对到ground的clamper吗?ESD测试总有可能是power pin对ground pin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噢。这样。
这个产品后来发现有时候脉冲群打上去并没有失效,但是用金属物品或者示波器表笔碰一个引脚就会出现问题,那是不是很有可能是这个引脚出现latch up了?

网友:
    电源PAD,芯片四周都会用,一般还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金属接触就会出问题,这些pin会不会有CDM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CDM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charged-device model,电荷从芯片内部经过pin放电。 现在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故意加大脉冲群干扰让几颗芯片彻底失效,然后和可恢复的几颗芯片一起解剖对比,看到彻底失效的芯片内部多处烧伤,而没彻底失效的内部没什么异常现象。

网友(2013-06-24):
謝謝你喔喔喔喔

网友(2013-10-23):
发生latch up,切hold电压如此之低

网友(2014-09-28):
电源上的ESD保护结构如果用SCR的话,一定要是HIGH-HOLDING-VOLTAGE SCR!

网友:
我设计过的IC,也出现过latchup问题,若外加脉冲信号,则容易产生电流大,重新上电即可变好;比较几个差不多的产品后,我认为主要是ESD的NMOS离内部电路太近导致,因我们产品为了节省成本,以前每个PAD都做双边保护管,就是做一个PMOS和一个NMOS,但现在改面积小,就只做一个NMOS了,所以NMOS就离内部电路近了;同时,ESD的走线一定要和内部的电路的走线分开!这样就可避免,其他的多打孔和做保护环当然好,但做不好上面2样,其他的都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