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很弱的fpga的问题吧

楼主(2013-03-04):
比如说我写了一个a+b的代码,从ise跑一遍,下载到fpga板上。
然后,我有很多很多组数据(一个文本),希望通过fpga得到输出结果。该怎么做。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 你的文本内容怎样传输到FPGA,你可以选择软件读入,然后通过电脑传输给FPGA.简单点的话 可以通过UART,连接到FPGA,当然你的 FPGA的板卡要有,UART的接口。至少有pin脚让你改造。

网友:
如果能知道a和b是怎么得来的,就更好办了

网友:
这取决于如何给a,b赋值。如果FPGA有Interface与PC机互联,如通过UART,I2C等,可以从PC机直接写入;或者,可以将数据写入到RAM中,通过时序控制,给a,b赋值,但需要重新生成网表文件,不灵活;或者,...。方法很多,取决于你测试的目的,以及目前FPGA板是什么状况。

楼主:
回复 楼主:

   多谢ls各位。板上有FT245。我先查查资料

网友:
可以将A,B值固化在rom里面,在生成rom核的时候,选上初始值。

网友:
testbench仿真过了就可以了,使用FPGA验证你怎么看结果啊。不过你可以看累加验证,最终结果通过led等简单形式表达。FPGA内置数据基本使用blockram,可以直接在ip中初始化,比较方便了。好像有通过文件初始化ram的功能,可以试试。

网友(2013-05-30):
可以用CHIPSCOPE之类的,不过这个例子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