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前端应该向后端提供哪些资料

楼主(2013-03-04):
作为前端和后端之间沟通,前端应该向后端提供哪些资料?如综合后的网表,时钟树,...

网友:
我说一个:时钟域,一些特殊的是时钟要求,一些固定的模块的摆放位置等等

楼主:
如果是多电压域,还有不同模块的电压相关信息

网友:
前端需要给后端工程师的文件:
1.综合过后 没有setup_time violated 的网表
2.一个SDC(时序约束文件)

网友:
1、时钟复位方案,告诉后端时钟是怎么产生的,每个时钟之间是同步还是异步,或者是multicycle;复位的处理一样;
2、电源分区的划分,以及各个电源分区在掉电后的隔离值;
3、电源分区的power mode定义;
暂时想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