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失败问题

楼主(2013-03-04):
做了一个比较器,流片后出现了问题,请问下原因:
我分析是这样的,本来nmos的bulk是接到低电平的,也就是地上,但是我们做版图的时候把nmos的bulk和s接到一起了,是不是信号就从d直接流到s再流到gnd上了?从而引起的问题呢?请有经验的大神解答。
(lvs&DRC)均已通过,是不是LVS&DRC也检查不出来这种问题呢?

网友:
你有才,没有deep nwell 你也敢将nmos 衬底接地?你好好看看工艺书。浪费流片机会!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用了deep Nwell的啊,否则为什么LVS检查不出来错,或者在画版图时为了过LVS在这一块另外画了一个衬底。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电路啥样,如果电路里面的S是抬起来的没有接到GND的话,那么你的Bulk也应该没有接到GND。
这样的话,版图怎么可能过lvs呢?你们的lvs命令里面,衬底不是soft tie么?
如果lvs里面没有定义衬底soft tie,那只能说你们的设计流程管理问题不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基本上整个模拟部分是放在一个大的deep nwell中,只有少数几个需要接独立电位的pmos管处将deep nwell 挖了几个洞。
    。

网友:
这样结构的NMOS的deep nwell需要单独画,还要考虑不同电位的deep nwell之间有时候寄生channel。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也是不行的

网友:
应该不会,不然你怎么通过lvs的,你要通过一些监测点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我看最有才的是你,看看逻辑关系:出现问题,楼主分析猜测,你以楼主的分析猜测为基础进行2次分析,楼主一旦找错方向你对个鸟,楼主既没有出图,又没有提deep nwell ,你叫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够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的本意是把bulk接地,而信号通路是从d流到s,但现在把s和bulk接到一起,从而信号是从bulk走直接到gnd去了,所以s端的电位为gnd,故信号全部流到gnd中,现在改的话能否把版图中的nmos的bulk和source分开并连接不同的电位,请问这样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的是0.18um的标准库,里面拿出的pdk的bulk和source没有分开,是连在一起的,我现在能否在版图中把他们分开并且连到各自不同的电位上去,这样改能否成功?但lvs&drc 都没有检查出来,是不是我们的lvs和drc的rule有缺失,如果有的话,怎样改正呢?
谢谢!

网友:
楼主最好能上个图片,大家才能对点建议

网友:
能否把问题讲清楚?

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 。没有电路 没有版图文件。

网友:
你说接到bulk的s是不是指的输入差分对的bulk?如果是那样的话是不行的,会把偏置管短路掉。另外,请你注意一下语言的逻辑结构。你的电路出了什么问题都没说清楚,你自己在这里瞎分析谁看的懂?

网友(2016-09-18):
这个问题楼主的意思就是就是用的厂家提供的库,厂家提供的库模型是S和B是连接一起的,但电路需要把S和B分开,但是厂家提供的LVS规则都是默认连在一起的,所以需要和厂家沟通,S和B是否可以分开。

网友:
foundry不可能提供S和B是连接一起的PDK,否则这个foundry真的就是SB
foundry有时候会提供三端的PDK,bulk默认接地
SB连在一起只能做个反相器,连个与非门都做不出来

网友:
lvs 查不出来,也是你设计的问题。。。。该对工艺有个基本的了解。。

整个模块有dep nwell,是为了隔离。。。若你在该电路里面又单独有iso 的nmos,则要拉出整个dep nwell 区域,到外面的世界做! :)希望这次流片对你是个教训。。。时间和成本机会对我设计者太宝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