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从schematic 自动生成包含电路里所有器件的layout图

楼主(2013-03-04):
模拟电路设计,在cadence里,如何从schematic 自动生成包含电路里所有器件的layout图? 我用 tool-》design synthesisi -》 layout XL 不能生成?这是咋回事哦? 是不是还要什么步骤 或者 输入什么命令?

网友:
virtuoso里面的提示信息怎么说?

网友:
首先要有工厂提供的pdk支持.有了pdk里面的pcell,才能自动生成cell.具体步骤看手册.里面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
在工艺库下直接调器件

网友:
三楼说的对,要有PD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