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2011.03出现问题,请高手帮助

楼主(2013-03-04):
$VCS_HOME是vcs2011.03目录地址,虚拟机系统版本:Linux lnx01 2.6.9-89.ELsmp #1 SMP Mon Apr 20 10:33:05 EDT 2009 x86_64 x86_64 x86_64 GNU/Linux

安装目录下无linux/文件夹的;运行时出现如下提示:Error-[VCS_COM_UNE] Cannot find VCS compiler
  VCS compiler 'VCS_HOME' not found. Environment variable
  /eda/synopsys/vcs2011.03/linux (/eda/synopsys/vcs2011.03/linux/bin/vcs1) is
  selecting a directory in which there isn't a compiler 'linux' for a machine
  of this type 'VCS_HOME'.
  Please check whether 'VCS_HOME' is incorrect; if not, see below.

Error-[VCS_COM_UNE] Cannot find VCS compiler
  VCS compiler 'VCS_HOME' not found. Environment variable
  /eda/synopsys/vcs2011.03/linux (/eda/synopsys/vcs2011.03/linux/bin/vcs1) is
  selecting a directory in which there isn't a compiler 'linux' for a machine
  of this type 'VCS_HOME'.
  Please check whether 'VCS_HOME' is incorrect; if not, see below.
  <extra strings were given: <null string> >

Perhaps vcs hasn't been installed for machine of type "linux".
Or the installation has been damaged.
To verify whether vcsE-2011.03 supports machine of type "Linux 2.6.9-89.ELsmp", please look at ReleaseNotes for more details .
We determine the machine type from uname; maybe uname is incorrect.
You can fix installation problems by reinstalling from CDROM
or downloading it from the Synopsys ftp server.
For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vcs technical support
at vcs_support@synopsys.com or call 1-800-VERILOG

请各位高手解决,千恩万谢……

网友:
安装的时候少一个文件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少一个什么文件夹?安装的时候有common , amd64,Linux,都需要安装吗?
      谢谢!!!

网友:
在你的bashrc文件里指定VCS_HOME的路径,一般是你的安装目录

网友(2013-10-30):
回复 网友B:

    安装的时候common , amd64,Linux这几个tar包都得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