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ma-delta pll中调制器的如入信号是什么

楼主(2013-03-04):
如题,第一次设计sigma-delta fractional n pll。有一些疑问,很多资料的框图都显示,sigma-delta的输出既是分数分频的分数部分,那么输入是什么呢?

网友:
SDM的输入是频率控制字,一般由基带给出。
作为入门,不妨先看一下知网上的硕博论文,虽然内容比较老,但一般都很全面。

网友(2013-04-21):
输入就是分数分频的控制字 经过DSM调制后 输出的平均值等于输入控制字 关键是量化噪声被推向了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