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选择ADC的测量仪器

楼主(2013-03-04):
本人菜鸟,最近准备测试一款ADC的性能。但是不知道,信号发生器,示波器该如何选择。  ADC的SNR后仿大约只有9位,采样时钟是400M。
  请问该怎样选择仪器?
  还有由于设计的时候加的信号都是400M的方波信号。如果没有能产生400M时钟信号的脉冲发生器,用400M的正弦波去做时钟信号,影响大不大?
  希望各位做ADC的大哥指导一下。谢过!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2014-01-03):
回复 楼主:

       我测试的是几十M的时钟信号,用的是Agilent33250。不知道400M的时钟可不可以用。楼主可以找一下这台仪器的datasheet,看看其精度能不能达到您的要求。要用正弦信号产生?没有必要吧

网友:
找找仪器的databook,看看哪个适合你

网友:
我测试过100多MHz的12bit ADC,从信号发生器送正弦波或方波作为clock到chip的GPIO,测量结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正弦波结果略好(不排除测量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是不是应该片子是样片。才能得出这个结论呢。否则可能正弦波的测试方法不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ADC,上面有说到我的chip端口clock是GPIO,100多MHz的clock会影响到power,正弦波可能会比方波好些。

    测量结果没有很明显的差别,略好,可以忽略(数据处理或测量引起的误差)。

网友(2016-10-12):
发生器,示波器该如何选择。  ADC的SNR后仿大约只有9位,采样时钟是

网友(2018-05-08):
学习当中ing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