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PI总线问题谁做过FPGA内核的过来帮忙啊!可以给信元!

楼主(2013-03-04):
本人做了一个SPI总线内核,在modelsim里仿真没有问题。但是我将串口跟SPI总线弄在一起,在已经的EERPOM里读取数据,为什么读取的数据总是最高位丢失,最低位如果为零就自动填充零,如果为一就会自己填充一,这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解救!

楼主:
回复 楼主:

   本人在线等。。。求解救!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帮一下的呢?

网友:
显然是您的SPI时钟发出的时间比数据晚了,您看一下SPI的协议,读写数据时钟的参考沿是不一样的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FPGA作主机,EEPROM作从机,请确认EEPROM的读取时序,如果其为上升沿输出数据,则你需要选择主机是下降沿抓取数据的SPI模式.其他情况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稍微改动一下,数据读取正确了。。但是有疑惑。具体晚上在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具体协议我早就知道,也研究了四种工作模式,对应的EEPROM我也用DSP做了一下读写实验,并用示波器采集了数据与时钟的对应关系,其实昨天晚上我有个想法,今天尝试了一下,数据正确读取,但是有个小问题,具体晚上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