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9.1载入lef出错

楼主(2013-03-04):
安装了encounter9.1,加载s***的lef(std_cell.lef antenna.lef),出现如下错误:
Loading Lef file ../../../eda/lib/stdcell6.lef...
**WARN: (ENCLF-102):    Two layers 'M1' and 'V1' specified in
SAMENET spacing rule have different type. To specify a SAMENET
spacing rule between a cut layer and routing layer, the first
one must be a cut layer. The rule is ignored.
**WARN: (ENCLF-102):    Two layers 'M2' and 'V1' specified in
SAMENET spacing rule have different type. To specify a SAMENET
spacing rule between a cut layer and routing layer, the first
one must be a cut layer. The rule is ignored.
**WARN: (ENCLF-102):    Two layers 'M2' and 'V2' specified in
SAMENET spacing rule have different type. To specify a SAMENET
spacing rule between a cut layer and routing layer, the first
one must be a cut layer. The rule is ignored.
**WARN: (ENCLF-102):    Two layers 'M3' and 'V2' specified in
SAMENET spacing rule have different type. To specify a SAMENET
spacing rule between a cut layer and routing layer, the first
one must be a cut layer. The rule is ignored.
**WARN: (ENCLF-102):    Two layers 'M3' and 'V3' specified in
SAMENET spacing rule have different type. To specify a SAMENET
spacing rule between a cut layer and routing layer, the first
one must be a cut layer. The rule is ignored.
...........
Initializing default via types and wire widths ...
**ERROR: (ENCLF-82):    The x coordinate value 4.2310
in pin 'A' in macro 'XOR2CLKHD4X' is not on the manufacturing grid.
It's likely to result in placement/routing that can not be manufactured.
**ERROR: (ENCLF-82):    The y coordinate value 0.8590
in pin 'A' in macro 'XOR2CLKHD4X' is not on the manufacturing grid.
It's likely to result in placement/routing that can not be manufactured.
..............

试过别的库,也存在同样问题,也查了一些帖子,说是lef加载有顺序,首先加载tech.lef,但是s***库中含有tech信息,不存在独立的tech.lef,所以直接加载std_cell.lef antenna.lef应该没问题的,但是...还是出问题了,希望NR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看一下,你的std_cell.lef里面MANUFACTURINGGRID是0.001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NUFACTURINGGRID改成0.001,也有问题!

楼主:
以为是encounter版本问题,换成8.1版本出现同样问题。现在更是不明白了,问什么代工厂提供的库,应该说是标准的库,为什么布局布线工具会加载库出现这样的问题?求高手赐教了。

网友:
在向encounter中导入用abstract提取的.lef 文件时显示M1 M2。。。。所有的金属层都没有识别。我将lef文件中的M1。。。。M8 全改为metal1。。。。。metal8就没有这个错误了。请问这个错误是跟。tf文件有关么?怎样能使提取出来的lef文件直接就是metal1。。。。。metal8而不是M1。。。。。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