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仿真VCO和PFD分别怎么看压控曲线和鉴相特性曲线

楼主(2013-03-05):
论坛上看了有人说可以先仿tran,再利用calculator,可总是出错,求自己得出仿真图的高手,指教小弟一下,

网友:
VCO的调谐曲线可以用pss仿,即扫描控制电压,看基频的变化。
PFD的特征曲线没仿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pss 仿真的设置里,beat frequency 如何设,我只是想看VCO的压控曲线的线性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填VCO振荡频率的估计值,不需要太精确,仅在仿真时用作initial value。

楼主:
有没人会用cadence的calculator,怎么看鉴相器的输出和相位差的关系曲线?

网友C(2023-06-29):
工程上使用信号源延迟时间表征相位,通过数学公式换算可得到弧度制的相位差。首先
设置两信号源工作频率 f=50MHz,fREF信号的延迟时间设置为 1/f,而 fDIV 信号的延迟时间用
表达式(360+t)/(360*f)表示,其中 t 表示度数制相位差。例如,当 t 等于 0 时,fDIV 信号的延
迟时间为 1/f,与 fREF 信号的延时一致,即相位差为 0。使用公式编辑器计算(UPout-DNout)的
平均值,用

仿真电路图

仿真电路图

网友D(2023-12-14):
引用 网友C:
工程上使用信号源延迟时间表征相位,通过数学公式换算可得到弧度制的相位差。首先
设置两信号源工作频率 f= ...

请问参数扫描是跑DC还是瞬态啊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D:
请问参数扫描是跑DC还是瞬态啊

肯定瞬态啊